ASUS N80V待机0.09A

楼主(2012-08-22):
今天接到一台ASUS N80V待机0.09A,待机偏高,不触发,拆开发现TPS51020发烫,断电测3/5V对地阻值为150左右。

测tps51020 24PIN:VIN  19V
                 8PIN:REF_X  O.8V左右
                 9、10PIN:ENBL  无电压
                 22PIN: VREG5   1.9V(此电压偏低不对)
两下管控制极有1.9V电压

VREG5 测阻值为500左右,翘起后为5V,此脚后极可能有短路,

查到转换到+3VAO的芯片U8102的5PIN对地阻值只有28

由上图查+3VA的去处

得知此电压到IO:IT8752TE,果断换IO后待机及触发都正常,OK亮机。

最后附上图纸

网友A:
嗯。这个修得不错,呵呵,赞一个。。发贴子就要上图,不然的话,没劲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修得不错,呵呵,赞一个。。发贴子就要上图,不然的话,没劲哦

这是第二次改LED高压部分了   发个上次的图片,也是ASUS的机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3636-1-1.html这个是改LED高压板的帖子,刚发的  有兴趣看看

网友B:
有点不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够详细。。

恩   下次发帖一定更加详细些

网友C:
我还以为是使能脚不对,原来是5伏供电有问题。,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使能脚不对,原来是5伏供电有问题。,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啊

是线性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够详细。。

ASUS N80V待机0.09A的后续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63636

有时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得不错,,支持LZ,

谢谢支持,以后还会有帖子发出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学习中,顶一个,谢LZ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