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掉电

楼主(2012-08-22):
电容用的是NEC OD108的电容,这还是曾经的问题大电容吗?都I3的机子了该有换成改良版了吧?

网友:
你先换换试试,信号哪里出问题了,看下掉电后重新起来不

网友:
先在旁边加俩试试白

网友:
你换换试试呗   全世界都知道东芝的电容爱出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建议先换个试试

网友:
给他们在添几个伙伴试试看

网友:
NEC大电容,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说是捡到宝了

网友:
先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确定了再动手.I系列的不好说

网友:
先用示波器看看 有没有杂波。其实加2个330的电容 在看看有没有掉电先。这个大电容现在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楼主修好后,说一声,我手上这个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加几个就可以了撒

网友:
同意以上楼主所说的,先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再用4-6个330的电容替换试试。

网友(2012-10-08):
我有一台 触发到0.15就掉

网友:
楼主可以先试试看。换了再说,应该不是了吧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东芝L700 加电 电流0.14掉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