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翘起IO的一个引脚?

楼主(2012-08-22):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你们翘起IO的一个引脚是什么操作的?用的什么工具,进间隙太小了,摄子也伸不进去呀

网友:
用针吧,或者看看旁边与其相连的电路有没有电阻之类的元件,有的话可以拆掉

网友:
先用吸锡线把引脚的锡吸掉,然后就开始挑了,很简单的

网友:
先用热风枪吹一阵、在用镊子慢慢的取下来、、

网友:
用尖尖的镊子,同时用热风枪吹着就行

网友:
用注射器的针吧!经常这样用的

网友:
刀片的一脚

网友:
对于初学者来说最好是拆下了 脚断了很麻烦~~~

网友:
没弄好很容易段

网友:
我看师傅们是用打针的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