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这个电路的2个电容上的电压会一样吗?

楼主(2012-08-22):
舒康电源,广泛用于各品牌机.这个是舒康(ACDEL)电源,型号是PC6035的220V交流整流电路简图,该电源为单管正激式的.今天修了几台都一样的问题,故障现象为没有+5VSB电压.检测发现电容C1轻微鼓包,电阻R1/R2都完好,副电源芯片TNY276坏.换了坏件后一切正常.本能的用表测量了2个电容两端发现C1上电压是186V,C2上电压才90V.此时C1上已经有明显的温升了.以为是电阻R1开路,索性把R1/R2/C1/C2都换新,再测量刚开始2个电容电压基本一样,但几秒钟后开始慢慢变化成C1上186V ,C2上90V.怪了啊!而且几台的几台都同一故障,测量结果也一样.最后只能改成单电容滤波了.改的方法简单就不用说了.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并联电路,应该是一样

网友:
电压应该是一样的  一般只偏差几V 换个桥看看 看看电路板是否断线 接触不良。

网友(点评):
张老师,我初学电源维修,想问问更换桥堆的依据是什么?这两个电容有压差我的想法应该是均压电阻和电容本身的问题,作用只是滤掉桥堆整流后的纹波,但是桥堆也会引起这样的现象吗?除了桥堆还是那些因素会导致???

网友:
这个电路跟你修的实物,一样吗?是不是少器件?

网友:
楼主,是康舒还是舒康啊,这名字听起来老是怪怪的。你说两只电容两只脚电压不一样,可以断开两只电容再测两只电阻两端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点评):
康舒主要面向的客户是OEM客户,在DIY市场貌似没有推出过产品,这个牌子的电源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两只滤波电容的容量多少有些差别,加载在其上面的直流电压就有差别,但不会相差太多,差得太多,说明均压电阻有一只有问题或电容有一只失容了。

hjq
看来兄台也没看完帖子咯。

网友:
我想你测的应该是正常的,看好你的黑表笔点的位置?

hjq
你说黑表笔在哪一点能测出上面的结果呢?

网友:
电压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呀,是不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俩电容的容量不一致。话说186+90=276  低了吧。应该近300伏才对。

hjq
在桥堆的正负端测得电压确实是276V

网友A:
感谢各位的热情回复!比如“电容容量不一致、应该差不多、表笔位置”等就不用说了吧。有兴趣直接模拟一个电路,也没几个元件,看结果如何?反正我下午在几个废旧电源上测试了,结果是电容的公共点在脱离原电路后2个电容上的电压是不一样的。有兴趣的不妨也试试?

网友:
是一样的,, 你还是换换前面的桥堆看看吧

hj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说换桥堆的理由吗?

理由是你的电源有问题。没问题谁让你换

hjq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由是你的电源有问题。没问题谁让你换

我没换桥堆,只是改了电路,去了2个电阻和2个电容,换成1个400V560uf的电容了。使用一天了正常!换桥堆?

网友:
一共6台机器,都要换桥堆?但都没换桥堆,都一样的方法改造了。正常!

网友:
1、桥堆应该是正常的。
2、请确认实际电路和这个电路图是否一致。
3、请确认电容公共点到电阻公共点的连线是否正常。
4、断开R1、R2之后测两电容电压是多少。
5、断开C1、C2之后测两电阻电压是多少。
6、交换R1、R2的位置,或交换C1、C2的位置,分别测电压。
7、你能想到的其他方法也可试试。
8、换单电容,用400V280uF就够了,当然大了也没坏处。

你是高手,修好这几个电源,对你来说是小菜儿。
搞明白问题出在哪儿,找到柳暗花明的感觉,那才是一种享受。
期待你下一步的分享。。。

hjq
电源全修好了,全都是改电容解决的.这是单管正激式的电源,个人觉得单管电源这样设计费解.感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换桥堆,只是改了电路,去了2个电阻和2个电容,换成1个400V560uf的电容了。使用一天了正常!换桥堆?

图中的R1和R2都是510K的电阻,实际应用有这么大吗?,有没用150K的电阻更换试一下电压有没变化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的R1和R2都是510K的电阻,实际应用有这么大吗?,有没用150K的电阻更换试一下电压有没变化

原机就是这么大的,6台机器都一样,试换过220K/330K的.现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的热情回复!比如“电容容量不一致、应该差不多、表笔位置”等就不用说了吧。有兴趣直接模拟一个电 ...

有偏差,但电容品质好的通常偏差都很小,不会超过10V!而且均压电阻越小的偏差也越小!你这个电源上用的560K均压电阻,说白了,没有很大意义,只能靠后级负载来均压,通常用150K-220K比较合适!
另外,相同容量的电容,在这个电路上,电压可能会有差别!因为还有别的参数干扰,容量并不是唯一的理由。

网友:
两个电容在容量参数相同的前期下电源是相等的,另外。那两个相互并联的电阻是用来给各自的电容放点的,在断电情况下放完电容里面存的危险电压,以至于不会伤到人等。

网友:
电压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两个电容电压应该是相等的,实际测量有偏差也不会太大,要不把均压电阻和滤波电容都换掉试试,我想会不会是元件本身的问题导致有压差。就你说的改单电容滤波,如果是应急维修可以这样操作,如果是批量维修我认为还是应该分析一下失效原因。

网友:
偏差不正常,是不是整流桥中的二极管性能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