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华硕M2N主板 USB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收到一批华硕M2N主板,进CMOS里面USB能识别U盘,但进系统后就认不到了,要么就提示unknown Device,还有就是4个USB口,只有一个可以用,其它三个均无法识别,请各位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我修的一台东芝NB200最后换了南桥好了

网友:
先测下usb对地阻值是否一致,不一致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点评):
要是对地阻值差不多的话,下一步排查哪里?

网友:
多伴南桥出问题了。换桥吧

网友:
换桥的话,,,工程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