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

楼主(2012-08-22):
hp6535b,机器点不亮,难修,用风枪加热了能用了,但是做bga后就不能用,重新做桥后还是不能用,,不知道如何下手
点不亮

网友:
cpu座也易坏。cpu ,桥。 你加热时别的地方也受热。从找个桥换上去。不行的话在查别的问题!最好先换cpu

网友:
重新找个桥片换上,换的时候注意别掉件了。你也不说说电流多少,不好判断的。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清楚啊,我这里有个机器是跑到了0.83不动了,大写锁定等和数字锁定等闪,无语了。拆机之前偶尔按住CPU上的散热片还能亮机,拆机做了北桥,换了一个北桥,就成了到0.83不动了,无语啊

网友(2012-10-01):
这种主板好难焊 形状*脏话*不好固定

网友:
我也有台,修了好多天了,电流都上到2A又不掉就是无显示,桥都换了

网友:
这种主板真麻烦,我也一台一直拆开放着。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啊不知道如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