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请看一下,我不懂

楼主(2012-08-22):
请各位大师给我看一下这个电阻,应该是多少欧的,是HP1018打印机用的,两端不导通,测不出来电阻,我不知道有没有坏,颜色是黑、金、蓝、绿、棕。还有我是初学,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MS电感啊。。。请大侠出来验证
第一环不会是黑,最后一位为误差,那么。。。不太懂

度了下,色环电阻分四环和五环,通常用四环。  倒数第二环,可以金色(代表×0.1)和银色的(代表×0.01),最后一环误差可以无色(20%)。五环电阻为精密电阻,前三环为数值,最后一环还是误差色环,通常也是金、银和棕三种颜色,金的误差为5%,银的误差为10%,棕色的误差为1%,无色的误差为20%,另外偶尔还有以绿色代笔误差的,绿色的误差为0.5%。精密电阻通常用于军事,航天等方面。
如果电阻应该是15.6欧了。。。那个黑是什么

网友:
用万用表欧姆档,从低到高都试试。应该可以的吧。或者你找那个打印机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
1.568K也许吧

网友:
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
色环电阻 可以查到阻值的

网友:
应该是15.6欧姆吧

网友:
看电路板上的标号R电阻L电感C电容。话说现在的电阻电感电容样子都长得差不多呀。如果是电阻应该是15.6欧。

网友:
15.6欧姆   大一点小一点没的关系。

网友:
对应该是15.6欧姆,最后黑色的应该是10的0次方,误差值。这个电阻已经坏了,换吧!在看看电路 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如果是电感,那如何知道它的值,怎么判断它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感,那如何知道它的值,怎么判断它好坏

像楼上说的,看电路板印刷是L还是R应该是可以区分,再不就跑跑线路
电感量小的一般组值都很小,开路就不正常了

网友:
电感值就是单位为uH,但还是不明白最后的黑是什么,是否为某些国家的标准不一样

网友:
15.6欧吧!

网友:
有了它,师傅再也不用担心我不会看电阻了

网友:
想知道啊

网友B:
这个是色环电阻,可以根据每个环的颜色来算出阻值的。网上有色环电阻计算器可以试试。
帮你百度:前三环是电阻的数值,分别用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10种颜色代表0-9十个数字,第四环是乘数,分别用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金银12种颜色代表1、10、10²、10³一直到白色代表10的9次方,金色是10的-1次方,银色是10的-2次方,第五环是误差,常用的有银(±10%)金(±5%)红(±2%)棕(±1%)绿(±0.5%)五种颜色。
例如:绿蓝黑红红就是560*100=56000Ω=56KΩ,误差±2%
      绿蓝黑银绿就是560*0.01=5.6Ω,误差±0.5%

网友:
出来占到 对电阻了解的不多不过16楼的软件感觉比较好,可以进行计算记得以前在手机上也下载过类似的软件 挺全的楼主可以留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色环电阻,可以根据每个环的颜色来算出阻值的。网上有色环电阻计算器可以试试。
帮你百度:前三环是 ...

现在这个是多少啊,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2015-11-13):
资料上有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