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求教

楼主(2012-08-22):
最近学维修液晶,想问问各位师傅,液晶换灯管  把灯线黏贴在套上是用什么东西的??

网友:
你说的是热缩管吧。这个东西要耐高压的。质量差的会冒火的。

网友:
KWUFUIO II IOOOIO我先睹为快

网友:
热缩管是套住焊口

我是想问  灯管的灯线 用什么贴上 灯支架上,要贴得紧,又美观

网友:
就好像拆出来原装时候样子  ,  灯线贴好,整齐

网友:
哎呀,那就不知道了。我一般都是用黑胶带把两个角剪掉的那点一包。然后把B壳装上去也看不到。你不会把灯管的那个支架整个都拿下来了吧。

网友:
那是高温双面胶,换灯管用这个太麻烦了,我直接用高温透明胶茶色的那种,把线拉直了,然后两头各贴一个,中间贴两个足够,线也会贴得很紧很美观

网友:
7楼所说极是这是正解。

网友:
耐高温胶带,黄色的

网友:
热缩套管吧,这个必须要套的

网友:
应该是高温透明胶,有点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