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开机进度条的时候不显开机动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22):
很诡异 黑屏只有进度条
win7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安装办

网友(2012-09-22):
楼主发个照片看看 建议检测硬盘 内存 如果没问题重装系统 还不行拔掉键盘再试试 还不行机修主板显卡吧

网友:
黑屏只有进度条
黑屏大部份是显卡
开机按F8
safe mode
重开机

网友(2013-07-17):
分软件硬件故障,软件可能系统文件损坏或者被修改,硬件可能显卡有问题.

网友:
一个小菜鸟在努力的学习中

网友:
能进系统的话检查下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