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小口电源一体片怎改用在四灯大口的灯管上?

楼主(2012-08-22):
我有转双小口转单大口的,但用上转会出现保护状态,亮一下就又灭了。
灯管我有试过,4条都是可以单独点亮。
一体板也是好的,在其它屏上有试过。
是不是大口两条灯管共用一个回路的反馈比小口的每条各用一个回路的反馈来的高?要怎改?不要去IC保护。
window

网友:
换掉算啦!

网友:
都是好的的话 那就把接头剪掉直接焊上

网友:
可不可以,在灯管的反馈回路加个电阻来降低反馈?

网友:
是与保护电路的启动设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