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开了一顿时间后掉电然后打不开

楼主(2012-08-22):
型号al1916wa开始是灯管坏了  加负载后本来以为搞定了  点了半个多钟吧就挂了开不起  那接下去该怎么办呐   其他元件没事

网友:
没换灯管吧 接灯管试下

网友A:
现在可以开机不可以    断开负载  测电压正常不, 不正常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正常就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以开机不可以    断开负载  测电压正常不, 不正常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正常就是负载的问题

现在外接灯管了  点了几个小时了  貌似没事  再试下试试  先谢谢你了

网友B:
楼主即使是灯管坏了也不至于开不开机呀,你所说的开不开所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即使是灯管坏了也不至于开不开机呀,你所说的开不开所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没电源

网友:
断开负载单独测电源看看有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C:
找到问题了吗.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问题了吗.说一下

没有  最近有事  把它放着了  等有空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