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电源IC TOP258PN代换

楼主(2012-08-22):
我修的个190EW9显示器,也是这个管子坏了,找不到,去了家电维修那,焊开258的脚给安了个 串并联型超级模块,就能用了,

补充内容 (2012-8-23 21:56):
淘了个,等回来就给返回原形,呵呵

网友:
这个模块能装入到壳中吗,

网友:
最好修复,本身的稳压性能比较好

网友:
这个超级模块不错 但不提倡使用,最好换原装的

网友:
这个串并联是个啥玩意啊,我OUT了?

网友(点评):
很明显你不是修家电出身的

网友:
赶快修复原电路吧!这个“模块”在待机的情况下就是“魔鬼”哦。TOP258PN淘宝上有N多。

网友:
这样改装返修的很多了。

网友:
top258pn随处都可以买得到。

网友:
很明显修家电的都很牛B。

网友:
这种模块 以前修家电用过  返修率很高  很容易坏  还是修回原装板好  因为当时电视机电源模块很贵 所以用它。不过它还是个很好检测仪器哦。用它来检测开关变压器的好坏还是很好的。

网友:
同意版主。有理有据。

网友:
TOP254、TOP255、TOP256、TOP257、TOP258   引脚排列相同,电路相同,可互换。

网友:
好像不是很安全哦

网友:
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