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MCP73VT-PM 卡1D

楼主(2012-08-22):
上电自动跑码,卡在1D处,刷BIOS无效,压桥和压CPU座均是停在1D,求思路

网友:
各大电压时钟复位都测了吗,正常吗

网友:
复位灯正常,32.768K正常,内存供电1.8V,该板上假负载会掉电,上的E2160,CPU核心电压1.3V,比较奇怪的是桥供电,是1.3V,断电测试,与CPU核心电压短路

网友:
上假负载怎么会掉电呢,

网友:
最新进展,更换IO芯片无效,加焊单桥无效,代码还是卡在1D,不接内容代码变成FB,测试PCI有复位,PCIE无复位,求进一步思路

网友:
没人提供思路吗,板子还晾在那儿,没整出来心里总不踏实

网友(2013-12-02):
我也有一张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