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12-08-22):
一方正显示器 10年产 型号fc980-jt  驱动板型号是E221166 长城代工  开机显示器好像16色的样子 点东西反应超慢 比如打开一个文档 一会才慢慢现实 拖影严重  点菜单 弹出 菜单换内容 等10秒才可以开到下一个菜单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请问 这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认人家换液晶滴算了吧,

网友:
这问题确实很奇怪.找到问题点了晒一下,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买个驱动板实验下 看看能行 找到问题在  说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我有遇到两台这样的,其中一台是屏的上一半正常下一半就会你说的那样反应慢且拖影

网友:
的确是难题,待解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A:
是超级慢 的拖影  鼠标后面一排残影 全屏 显示效果不正常 刚开还好呢 一会时间效果更差

网友:
我看也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有换电脑试下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超级慢 的拖影  鼠标后面一排残影 全屏 显示效果不正常 刚开还好呢 一会时间效果更差

是的和你说的情况一样,我有试过换一样型号驱动板和屏线结果都是一样.

网友:
换屏吧,90%是屏的问题,

网友:
鉴定结果,屏幕已坏。

网友:
屏问题,但应该是可以修复的,况且10年产,还没有到换屏的地步?搞不好售后都有保哦
查屏电路,各关键点电压正常否?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我有台三星也是这个问题换过驱动板、屏线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