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见过惠普垃圾精品机子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2-08-22):
现在惠普真是垃圾  今天客户打电话家里机子进不了系统,心想上门装个系统不就OK了  过去一看XP过了滚动条进不了桌面黑屏。以以往经验装系统准好。这个机子就奇了  系统复制完重启电脑到了引导那里就出现如图;硬盘分区格式化在装一样。难道硬盘坏了????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很好很强大 昨天晚上看了你的帖今天就碰上了 关了那个保护就OK了
WDRT - watchdog resource table 监视资源表,看10楼....,联想也有此功能
从新分区,清MBR,用安装版的系统一步一步的安装,你会有惊喜的,必须安装版!

网友:
硬盘坏了,换个硬盘就好

网友:
这是硬盘是问题啊,,你换个硬盘就O啦,

网友:
磁盘硬件配置有问题,换块磁盘看看吧;

网友:
检查代换内存、硬盘,很多时候莫名奇妙的问题都和内存品质不良有关,DOS下用MEMTEST测一下,硬盘坏道更容易蓝屏从而导致开机自检坏道

网友:
应该是内存吧,这问题我见过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老师!

网友:
如果惠普是垃圾的话他能排全球前几吗,我感觉在3.15后,大家对惠普的机器有种偏见

网友:
前两天遇见过,也是HP的,百度一下,才知道coms里有个防硬盘装系统保护的,把关了就好了

网友:
进bios设置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 再选择WDRT Support 回车,把参数值修改为disable
这种机器带类似硬盘加密加密狗功能 为了防止你安装非随机操作系统的,关掉就可以了。
上次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呵呵和你这个提示一样  怀疑过硬盘模式,也怀疑过硬盘,最后就这么解决的!

试了下 果然就可以装了 以前一直以为 这机子只能拿售后去处理哦
没注意过BOIS,都是直接格了就好了
很给力
昨天晚上才看了你的这个解决办法 今天就碰上了 直接秒杀
BIOS 那个参数问题
谢谢 第一次遇见学习了 我已经把硬盘挂在我的机子上把系统装好了在挂回原机就OK了。

网友:
HP机子都很神奇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用GHOST实终装不上,用光盘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这个就是硬盘坏了,上次碰到过,直接返修去厂家了,下次看来可以直接换了哈哈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学习啦。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是WDRT设置问题,多谢了

网友:
硬盘 系统保护了

网友:
HP的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是把硬盘重新格式后分区!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WDRT Support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2636-1-1.html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不会是在做任务吧

网友:
第一行说:Windows不能开始运行是因为一个电脑磁盘硬件配件问题。
第二行说:不能从引导磁盘扇区读,检测引导路径和磁盘硬件。
第三行说:请检查关于Windows文档硬件磁盘配置还有你的硬件手册信息

网友A:
有没有改硬盘模式呀?有的电脑装xp系统要把硬盘模式从ACHI改成ide。

网友:
刷个BIOS HPDV2000 英特尔的那款经常这样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学习了 很久没弄到HP的机了 都是联想 华硕 DELL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啊

网友:
刚刚遇到DELL的一款也是报错。郁闷中

网友:
每个牌子的品牌机都有自己的一些保护措施
装的时候多注意一下就没问题的

网友:
找售后,让他们装

网友:
这英文说的是硬盘扇区启动不成功。用MHDD检测下吧,有可能可以修复。但物理损坏修不好。

网友:
应该是要设置bios的了

网友:
在DOS下运行 :fdisk/mbr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用diskgen重建立BMR试试看

网友:
什么都不需要调 换个萝卜的安装版就行了

网友:
修复一下MBR试试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一开始也是以为硬盘,内存之类的,后来我直接从USB启动Linux系统,一切都正常,后来就像楼上一样解决了

网友:
系统问题,别说东西垃圾,谁家产品保证都是好的

网友(2012-12-23):
内存问题遇到过不进系统,但屏幕提示的英文字母不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