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显卡的是癌症吗?

楼主(2012-08-22):
此卡正面红框的里面的两个电容爆掉了,更换后,小花,有竖条纹,条纹出现在出现桌面以前,安全模式下正常进系统,进去后不花,但是不能安装驱动,安装后无法正常进系统,要么报蓝屏50.7B等错误,要不黑着屏启动不了。求会修卡的兄弟姐妹们给个维修思路。我会灰常灰常感谢的!

补充内容 (2013-4-5 13:26):
重植GPU搞定

网友:
先查下显卡上的各个电压,时钟复位等,以及16组信号线的阻值,或是加焊GPU看看情况,。

网友A:
这就证明显卡故障无疑,查时钟、供电、复位、加焊GPU似乎人们都是这样的思路。

但是具体案例还没有特别细致的,希望有高人指点。同关注。

网友:
我也在努力研究,如果解决了,一定分享给大家!有类似故障的希望赐教!

网友:
芯片虚焊了

网友:
上炮台烘,应该是GPU虚焊了

网友:
核心轻微空焊,加焊的时候你们没注意好温度,拆下来换个芯片吧,现在的不亮和可能是你们把芯片给做报废了!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证明显卡故障无疑,查时钟、供电、复位、加焊GPU似乎人们都是这样的思路。

但是具体案例还没有特别细 ...

通过上述操作,排除一些可能性的问题之后才能有下一步要查哪里

网友B:
这种绿板只要一爆电容,就会烧核芯或显存或都烧,你现在只有测下看是核芯还是显存
该换的换,重植的重植

网友:
先换个GPU试试。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绿板只要一爆电容,就会烧核芯或显存或都烧,你现在只有测下看是核芯还是显存
该换的换,重植的重植

烧了还能亮?还能进安全模式?貌似不可能吧

WJ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了还能亮?还能进安全模式?貌似不可能吧

不但会亮还会花

网友:
小花的卡我第一时间就烤。烤挂了不少,不会控制温度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