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新问题

楼主(2012-08-22):
   今天接一台华硕K40机器,故障现象是,用电池一切正常.只要插上适配器不定时黑屏,但是机器运行正常,只是屏幕黑掉,有时插拔电源也会黑屏,但是只要按键盘上的FN+外切键键就OK了,没思路!

网友:
黑掉之后,按键盘OK.等会儿又黑掉.如此反复!

网友:
这问题不好搞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休眠开关坏了

网友:
仔细观察看看是暗屏了还是黑屏 ,再根据相应的控制信号去追查问题

网友:
黑屏还是暗屏呢

网友:
会不会是EC有问题啊

网友:
把硬盘格式化一下,在从装个系统,我遇到过HP CQ40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三台了这种情况了,肯定是黑屏,而且,不是像是休眠的问题呀,就是屏幕没工作,机器运行正常,只要按一下外切键就OK,但,用一会还黑!

网友:
看你描述的,会不会进入待机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