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不认串口设备。硬盘光驱都认不到

楼主(2012-08-22):
如题。。在没有拆机的时候看BIOS里这两个设备都没有(显示 NOTE)并且光驱是可以弹出来的。说明供电没有问题
一、既然供电的话首先想到的是BIOS问题。。这个简单方便。。刷了没什么效果。换那4个电容。。南桥的偏置电阻也未果。
二、测量时钟。。因为这店没有示波器(我就量了下电压。在时钟的第37 38两脚)电压0.39V。应试是正常的。但是也不保证有正常的波形。为了确保没问题。换了个时钟芯片。。结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反而加了一个故障。档LOGO。
三、左想右想。这个本来不档LOGO。可以进BIOS的,怎么现在档住了呢。以为两IC型号不完全一致于是又把原来的给换了回去。。还是档LOGO。
四、这下好了。。。本来一直怀疑的对像好像浮出水面了。。南桥。。IBM的。换了一个也不档LOGO了。。接上光驱进BIOS里出现了设备。。

这机器其实走了弯路。。不过。。回想起来对自己也是有帮助的。比如我测量了硬盘四个电容的阻值。一对是257左右。另一对是260左右。。最起码这个参数(两组对地不是完全一致)方便下次维修。也算是个维修经验。南桥内部SATA模块损坏导致不认SATA设备

预祝各位情人节快乐!

网友:
一般就SATA模块坏多一点

网友:
我也修到过南桥坏了不认光驱的

网友:
我一般是先换桥,不行再搞别的

网友:
楼主说的四个电容是哪四个?

网友:
学习了,祝节日快乐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帖子

网友:
SATA坏的少,这个模块你直接看硬盘借口的对地阻止啊,断开电阻,他们直接有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