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的CQ36

楼主(2012-08-22):
唉,,清下尘就不触发,,,*脏话*,,,,为什么3.3V和5V的电感在通电后断电阻值变得好低,,只有10来20欧,,,但放一会,,阻值又变成了400多欧,,,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机器是不是进过水了的啊,待机下有没有3、5V?

网友:
电容。。。。。。。。。。。。。。你懂的

网友:
有元件的热稳定性不好吧

网友:
灰不是那么好清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不是进过水了的啊,待机下有没有3、5V?

一插电进去有3.5V,,但过一会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清楚一点吗,,电容?那里的..

电容在通电之后,会储存一定的电的,所以在你刚断电的时候,量的阻值才低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