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看图的帮忙看一下台式机主板图。

楼主(2012-08-22):
HP 台式机。
主板号:MCP61PM-HM V星主板

开机针无电压。看了二天也看不出问题。主要不会看图。
开机针,6针电压无。R420和R421都无电压。

下图U52 1和7脚有5V电压,其它无,VCC3_DUAL无电压,Q67 第四脚无电压,1,2,3无电压,同时也没有输出。请理解的帮我看一下为什么开机针无电压。

网友:
看下1117上有没压没有

网友A:
这个板子,看了1117.

开机针拆网卡后有3.3V了,但仍无法开机。IO 71,72,75,76开机高低变化。此时无思路。

网友:
117都有电压那针上也应有电压呀
查下117到开机针的线咱看看

网友:
上个全图看看。

网友:
找vcc3_dual的电压

网友:
仔细查下Q67的4 pin的电压 从哪里来

网友:
拆网卡后IO有跳变的话那大概应是IO或南桥挂了。。。

网友B:
5VSB没有供电他怎么能有电压,查下这个信号是怎么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看了1117.

按不触发的流程来,你的IO是ITE87XX的,触发脚位是75,72,71,76
MSI主板可能会用到MS-X的防伪芯片,此芯片损坏同样不能拉低电压去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没有供电他怎么能有电压,查下这个信号是怎么来的吧

没看清楚,1脚7脚有5 V,他还有个开启的条件slp3,slp5.这两个信号的有电压,他是系统电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
有没换个IO试下呢

网友:
这板子修的怎么样了,进展到哪了。

网友:
还没有修好,IO手上没有换。

网友:
VCC3_DUAL是VCC3通过Q67转化而来,看VCC3有无供电

网友:
还看看Q67控制极有无电压

网友:
拆网卡有3.3v了,应该是桥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