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 CPU过热自动关机

楼主(2012-08-22):
compaq 515 AMD的cpu,第一次开机大概能开5分钟,刚开机cpu温度60左右,360硬件大师测温度,一会就上70几度,然后关机,不开温度检测,开几分钟也自动关机了,拆机裸板测试,温度好像也不是很高大概也就70几度,自动关机,接着开机关机时间变短,应该是过热的问题,
1.首先做的是清理风扇,加导热硅脂,因为散热片与cpu接触的地方是铜片,所以,没加铜片,结果,还是一样,风扇改长转接USB口电压,不行。
2.考虑到AMD的u容易出问题,更换cpu,测试,问题一样,开几分钟自动关机。
3.找到温控芯片,1402,小八角,更换,问题一样,手头上没有
电路图
,找不到其工作原理。
4.测量CPU电压,核心供电1.2v,好像不会高。
5.到官网下载bios,刷,问题一样。
求各位大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cpu
芯片

网友:
CPU供电部分的电容试着更换或者并上几个。会不会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我是菜鸟还没有检修思路。

网友:
出风口热不热哦 散热器坏了?

网友:
换铜管试了没有?
同意楼主:
5.0
iamzzl
同意楼主:

网友:
难道是CPU供电不足?

网友:
我手头上就有一部同楼主一样的问题,是CPU散热器导热铜管坏了,更换就ok了。

网友:
但是铜管好像没有坏啊,导热还是挺快的,一边用热风枪吹,另一边马上就热了。还有摸铜管的温度好像也不会很高,不会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