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图纸上面标的和主板上的不一致啊(主板版号对的,芯片型号也对的,可是芯片的引脚

楼主(2012-08-22):
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理解

补充内容 (2012-8-24 07:19):
原来如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下,对的。可能LZ看到9脚了吧。呵呵。

网友:
肚皮下面还藏得一只脚。

网友:
对的这个板是 英业达的  给SB供电的的 电压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应没错的啊。线路再好好跑一下吧

网友:
5脚和9脚都是一样功能,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脚

网友:
找个芯片定义看看,应该不会出错,更不要死撑在一个地方。

网友:
5脚和9脚都是一条线路 9角可以无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肚皮下面的那个脚是几脚啊

你可以拆下来看看有没有,哈哈,如果有那就是9脚,如果没有,那就是跟5脚一起的,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拆下来看看有没有,哈哈,如果有那就是9脚,如果没有,那就是跟5脚一起的,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

嗯,知道了,谢谢

网友:
同意5脚和9脚是同一个定义脚

网友:
不要一味的相信图纸,在维修中我们要抱着怀疑的态度

网友:
是一样的!!   不要管那个九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