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5 不触发 待机芯片OZ815LN

楼主(2012-08-22):
(图片)

网友:
断开后续了?

网友:
6脚这个信号多没 看看是哪儿产生的吧?

网友:
第六脚明显不对啊,看第六脚是什么地方来的,然后把中间连接的元器件拆掉看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打下对地阻值,有时候35V有短路也会影响信号

网友:
国产机 刷个BIOS 试试看看

网友:
看一下第6脚的开启信号是哪来的。

网友:
同意楼上,找出第六脚的电压的原头

网友:
6脚阻值是多少,从6脚一直往上查

网友:
查第六脚电压

网友:
上波器,看看是不保护了

网友:
开启都没有哦

网友:
第6脚不正常,此脚有EC发出,根据上电时序,要想有1.5VS_on必须要有1.2VS_ON,可以查一下U1 APL5315 有没有输出1.2VS, 如果正常再去查是EC本体不良没发出信号还是发出被后级拉低或EC自身条件没有满足
不会修板,纯乱说,有错的高手指正

网友:
6脚才是  开启信号  这个芯片先输5V  然后开机 输出1。8V 你看看线性电压有没有出来  然后追查6脚信号

网友(点评):
第6脚是ON5吗?

网友:
归根到底还是+5VA没产生啊

网友:
先断开后级电路,再看有没有5V

网友A:
换芯片当然没用啦,ON5V开启信号都没有

网友(点评):
第6脚是ON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当然没用啦,ON5V开启信号都没有

喔,刚才没看图纸,VCC,VDD,BST ,REF都正常,那最好查一查外围电路吧,看有无掉件啊。反馈不正常也会引起芯片不输出的啊,8、9、21、22脚查一下啊

网友:
这个板子,在待机下要产生+3.3VS 1.2V   1.5V   0.75V  1.8V,你现在说的应该是1.5V没出来,在1.5V之前要产生1.2V,你看一下1.2V正常产生没有,反正之前的电压要正常产生,然后,再检查这个1.5的芯片。

网友B:
这个机器待机下没有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待机下没有5V

1.2V产生之前必须有+3.3VS  +3.3VS又是由+3.3VA产生  +3.3VA又是由+5VA产生  最根到底 待机下还是应该有+5VA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V产生之前必须有+3.3VS  +3.3VS又是由+3.3VA产生  +3.3VA又是由+5VA产生  最根到底 待机下还是应该有+ ...

不好意思图没看全,之后,我又看了看,依电路提示,815芯片的7脚应该是1.55V左右,24脚应该是5V左右。你再看看图,看我算的对不对,如果对的话查查那段线路上的元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图没看全,之后,我又看了看,依电路提示,815芯片的7脚应该是1.55V左右,24脚应该是5V左右。你再 ...

在815的正上方有一个公式你看一下,再说了图上也写是1.8V和5V呀

网友(点评):
不懂 你估计哪个原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