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7500的4脚直接接地、一定要断开7500的4脚和339的2脚吗?

楼主(2012-08-22):
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
7500的4脚和339的2脚有电压,通常是短接绿地后,电源短时启动后因后级输出部分故障而保护才有电压的,这个时候应该查出故障后,再短接启动。而强行启动是有扩大故障的危险(新手经常没注意时间,长时间短接)

网友:
7400的4脚和339的2脚这两个脚的电压在待机时的电压是多少,启动后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可以直接接地,我经常那样试。但是要小心,时间要短,测量要快。

网友:
短路十几秒不会烧

网友:
短接前要做好测量准备,短接后瞬间就可以看到表的读数。如果不知道电路有哪些元件损坏,测量后马上断开,再测量另一个点的电压,重复之前的操作。时间久了怕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