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显示器vs10866不开机

楼主(2012-08-22):
优派液晶显示器vs10866,不开机,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电源部分有个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过了几个月又是跟以前一样按开关没反应,请高手指点一下谢了!急!!!!

网友:
先测电源看看有没有输出电压正常否,若正常查按键开关看看是否有漏电如有换掉。

网友:
换掉所有5V滤波电容

网友:
其他电容全部换掉,一般一个漏液基本上其他同组的都得换掉

网友:
谢谢各位,搞定了,有个地方接触不良,从新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