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38L维修一例--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略过

楼主(2012-08-22):
客人说是一开始换屏,机器不加电了,拿去给其他店修没修起来,想想换屏不加电应该不是什么难题,先接了下来
先拆出主板目测一下,PU7被搞过,3.3V,5V对地短路,不会吧,这是换屏换的吗,一头扎进站里找了份主板的图纸
打开一看,发现图纸里的PU7是max17020,手里的主板却明明是tps51427,难道这两个可以替换,在站里翻了半天
只看到max17020可以用max8778替换,算了不找了,水平有限,先按图纸做,换上max17020,3.3V和5V还是短路,
先烧5V,PC116大电容短路

5V好了,再烧3.3V,PQ22短了,U11发烫,统统换掉,3.3V好了

确认短路好了,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3.3V出来了5V没有--后来发现这个机器没有待机5V
触发后电流0.2几掉电,应该是少电压,发现少cpu电压,考虑到之前的短路,稳妥起见直接把isl6262A
给换掉,

开机再次触发,这次又缺少1.05V,更换51117,OK
久违了logo出现了,到此本机修复,

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略过,

自学了一段时间之后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啊
有机会还得报个论坛里的远程培训

网友:
也算是一波三折的维修,还不错

网友:
学习 烧鸡挨个烧的呀 是不是要割线啊

网友:
高手只是传说,理论只是浮云,实践才是王道

网友:
嘿嘿  大家是不是  先换再量

网友:
新手上路,给我修不知道修得好不,还是未知数呀?

网友:
楼主谦虚了。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都是坏芯片坏元件的不错

网友:
修的多了,自然就成佛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事半功倍

网友:
有同感呀,可就是没什么钱去读呀

网友:
还不错,少了点电路分析

网友:
一般掉电缺电压的  只要工作条件正常  就是芯片的是

网友:
相当不错了,还是自学的,向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