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cq42 触发掉电问题

楼主(2012-08-22):
求助 hp cq42 触发掉电问题,电流上到0.45A就掉电了,拆掉PQ37,电流到0.51A不会掉电.SUS电压和CPU电压都有,应该是MAINON电压引起掉电,量了也量不到电压有短路开路现象,MAINON上的电压IC都换了还是一样,郁闷。

网友:
你确定MANON所开启的电压都出来了吗?,把Q35、38、39、41摘掉通电看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这款机器 有2种掉电通病。第一种是 hwpg 起不来。第二种 是 VH28 控制的 电压 被 acok# 误出发拉低。具体如何修复 自己查

网友:
PQ37拆掉,5V,3V,1.5V还有吗?
0.45A应该是CPU电压没出来,先测触发瞬间有没有CPU电压

网友:
肯定 +3 +5 +1.5 有一个短路的  +5的可能大些

网友:
wo 修过一个 hwpg 起不来

网友:
这种问题需要认真的查啊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有什么电压没出来,查CPU

网友:
电流到0.4以上,一般CPU电压都出来了,不跑U就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