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烧机法怎么用啊?

楼主(2012-08-22):
想请教各位大师们,烧机法到底是怎么用的?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不能用?请赐教。

网友:
没有回复吗?自己先顶了。

网友:
短路时候用。  电流不能超  短路部分的电流

网友:
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A:
不完全短路时用,电压从最小开始上调但不能超过此处原有正常电压,并迅速摸主板,看哪里发烫

网友B:
那完全短路的时候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完全短路的时候怎么修啊。。。。

完全短路就没有好办法了,只能去一个个排除

网友:
呵呵。要想知道短不短路。量对地阻值。比如说3V电感阻值为0.就用3V去烤。哪里发烫就搞掉那里。这是最基本的。更难得啊、我还没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短路时用,电压从最小开始上调但不能超过此处原有正常电压,并迅速摸主板,看哪里发烫

是放到芯片的供电脚啊

网友:
快要短路时用,电压从最小开始上调但不能超过此处原有正常电压,并迅速摸主板,看哪里发烫

网友:
两根线各接正负,插电源就可以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先把电源电压调到最小,把电源的负极接地,正极接短路的地方,在慢慢的把电压调大,一般有0.5A电流就不要往上调了,在用你身体最敏感的地方去找发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