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这个MOS管拿掉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12-08-22):
看图

原来的情况是 一装电池 插可调电源 就大电流5A 可调电源显示电压变成13V
然后把图中的Q38拿掉了  没有大电流了 也能冲电
能开机
这个拿了会有什么影响
是不是电池会容易坏?

网友:
拿了没事,那就拿了呗,不行找个一样的上去。

网友:
还能放电不  这个是隔离电路  电池输出的那一路额

网友:
弄错了 好像冲不了电  用电池能开机的

那是放电的管子,拿掉了电池的电压要根本放不到公共电,怎么开机啊?单用电池能开机?
能开机电池是走PQ37上管过去的吧
拿了还能用电池开机??神了哦

网友:
拿掉这个 不能放电啊。。

网友:
肯定可以充电。但是绝对不能放电。要是能放电 你那管子肯定拆错了

网友:
那个是放电管,拿掉了电池就不能用了,充电是可以的,但是单独用电池时就不能开机了。找个一样的替换就好了

网友:
那是一个充电的管子,找一个一样的代换?

网友:
你不去跑这个管子的控制电路,跑来商量要不要这个元器件,出发点都是错的。

网友:
这个Q38是保护隔离电路中电池这一路变成公共点电压VIN的P管,去掉的话使用适配器正常,但是只使用电池不能正常开机;原来的故障是大电流,考虑是不是Q38本身损坏或者电池供电这一路有故障

网友:
厂家追求效益是目的,不会无缘无故的装上一个没有用的元件。

网友:
这个管子是放电的管子,不能拿掉,去找一个这样的管子吧

网友:
拿掉如果可以开机的话  但是充电方面放电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