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2-08-22):
机子是摔坏的,外接正常,内屏左角摔坏,换了一个新屏后,内屏像花屏,不显,一共换了一屏线,以及内屏,都一样,最后一个屏的故障是内屏白屏,还有红 黄、蓝、三色显示,屏供电正常的。不懂是什么问题。外接也正常。

网友:
屏、屏线、屏供电、显卡

网友:
摔得话,显卡很容易掉点,显卡部分看一下

网友:
看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电路

网友:
主板有断线的地方。。找不到。

网友:
那就是上半部分的问题啦

网友:
你这个太明显了吧!外接正常的情况下,80%以上都是屏、屏线、屏供电、屏数据及信号问题!

网友:
不一定啊,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好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