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显示器花屏闪屏

楼主(2012-08-23):
一海尔显示器(长城代工),开机半个小时后,无规律出现花屏和闪屏,闪屏的时候灯管不亮,黑约1秒钟左右,有时候又能正常显示几分钟,花屏的时候图像中黑色的图案变彩色,像是分辨率降低的效果。拆机检查了电源部分正常,电容无鼓包,外接了高压板,测试了灯管,都没有解决问题,手上无通用驱动板,请师傅判断一下,是驱动板的问题吗?(另排线处理过也没有效果)

网友:
处理排线也要处理驱动板和屏上的接口,半小时后出故障,手感一下驱动板上主芯片的温度,闪屏时测控制高压板的电压,花屏时,测屏上信号输入端几组电压时不是一样。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