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开机没反应修复

楼主(2012-08-23):
接了同行一个华硕X81S的本子。还是冒着小雨拿回来的。同行的生意不好做啊。
好了,进入主题
拆机测量测量3.3V  5V待机正常
接着测量开机键上面也有3.3V,按开机键有高低高的跳变,并且EC的的第2脚也有高低高的的跳变
但是EC没发出PM_PWRBIN#

这样应该是EC本体的问题或者是工作条件没满足吧
于是去EC供电正常

复位

时钟

VSUS_ON

RSMRST#

以上都是正常的。
难道是EC的问题吗。
想着仁宝的时序里面不发出PBTN_OUT#要查ACIN  LID_SW#
这个里面应该也要查的
先看了下LID_SE# EC的第三脚,是低电平,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高电平的。那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眼睛直瞄休眠开关,发现按下去了,难怪 LID_SW#出不来。直接把休眠开关卸下来,再开机,电流哗哗哗的上去了,接屏试机正常,此板到此修复。
虽然只是一个休眠开关的问题,可能一些经验丰富的前辈直接看出来了,但是我是按时序修的,能够让自己更了解时序。前几天我就只懂的仁宝的时序,今天修复这个机器我大概懂了华硕笔记本的时序,以后在碰到类似故障就有思路了。

另外我想问下,我修的这个机器是X81S的型号,但是BIOS上面写的是A8SR。因为没有X81S的图纸,我就用A8SR的图纸看着修的。望前辈指点下为何。

网友:
顶起

laiyuxin -5

网友:
不错,懂的时序很重要

这个机器这个问题,我们机都不拆,直接秒杀。

网友:
电路图不一定是原图,只要能参考使用就可以了,操作思路清楚。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LID#

网友:
出现问题关键是会分析。。。。。楼主的思维很清晰。。受教了。。。

网友:
思路很重要。。

网友:
理论必然重要,和细心

网友:
LID出问题的机率很小,大部分都是人为造成!只要待机正常,必出PWRBTN,开关键必启作用,如果说开关键此时仍不起作用,那就是LID了

网友:
华硕的好像休眠开关都容易坏

网友:
不错,图纸查到问题,厉害。但华硕就是有这个通病,简单就好了

网友:
LZ仁宝时序研究的不错呀

网友A:
请问下楼主EC没发出PM_PWRBIN#的这个信号本来是到哪里的?

这个就是EC收到你按开机键以后,开机键发给EC一个PWR_SW@后,如何EC待机正常并且EC是好的就会发出这个信号给南桥,然后南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正常情况下会发出SLP_S5 SLP_S3给EC,EC再开
给南桥的开启信号

网友B:
学习 想问下 有没有最基础的开机电压分布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 想问下 有没有最基础的开机电压分布详解

笔记本我都是按时序来修的,可以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最容易出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华硕机器电路设计几乎都是一样的,只是会出现芯片型号和针脚定义不同,这就是照着哪个机器的图纸能修复这台机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EC没发出PM_PWRBIN#的这个信号本来是到哪里的?

EC接受到开机命令后 发给SB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