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60的出风口有些不水平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23):
上出风口和下出风口都有些不水平,放上板子就比较明显的看出来,CF360也这样吗?影响使用吗,有什么解决的方法,知道的朋友指点下 ,谢谢啊

网友:
我的机子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价格在那放着

网友:
260比起同配置的其他品牌价格也不低了。难道都这样?

网友:
我的也是不平  我也发现了   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的也是260吗。影响使用吗

  你好,这个很好处理的,机器死的,人是活的,这个出风口是可以灵活调节的,你已经在售后群里问过了,可以直接和我们售后联系下,让他教你如何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很好处理的,机器死的,人是活的,这个出风口是可以灵活调节的,你已经在售后群里问过了,可 ...

下出风口也不水平,这个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调节下吗,如果不水平的话我估计会造成一边温度高一边温度低,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出风口也不水平,这个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调节下吗,如果不水平的话我估计会造成一边温度高一边温度低, ...

你好,请你直接联系售后电话0755-61502186,然后告诉你的QQ,让他们教你如何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