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nb305

楼主(2012-08-23):
各位高手  求助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手上有台东芝NB305  屏没有logo  外接正常的  我想刷BIOS 但刷了BIOS后就开机电流从0.35-0.3就掉电  我换了芯片 换了程序刷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最近总遇到一些东西,,,装来装去就不开机了,,,呵呵,,

网友:
刷BIOS不成功的时候,尽量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避免故障扩大,不易锁定故障范围了。

网友:
再找几个BIOS刷下  还不行就弄显卡吧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上是LA-5843 这个板号的吗

网友:
如果楼主的原BIOS是LA-5843的话,可以上传上来,我帮你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BIOS引起的无LOGO

网友:
像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