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维修!

楼主(2012-08-23):
最近经常遇到LED屏  灯条不亮,有图像没背光的问题。。 总结如下:  按40P插口举例。  测试 2,3,4脚要有3。3V ,有图像这里的3.3肯定正常了。。  然后就是36脚的LED-EN 这个开启信号。必须正常。 要不升压电路是不工作的。。 然后就是测升压电感了。 如果没有30V电压,灯条是绝对不亮的。 一般喜欢出现的故障是, LED-EN开启没有,这样的简单,直接拔掉接口连接的保险,然后从屏的3.3V飞根线就OK。  屏3.3V没供电,一般是主板上的问题,测试接口3.3V对地阻值正常,就撤主板吧。 接口附近一个3.3转3.3的MOS。喜欢出问题。。  升压升不起来。这样的问题, 一般是  灯条,(坏掉或者接口松动)。升压IC(这个坏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外部小元器件问题)。

修过一个,LED屏电路坏的很少,一般都是屏碎了

网友:
如果有图片说明的话 就好

网友:
请问 修复率高不高啊?

网友:
简单的故障还是好处理的,不费脑子。

网友:
有些LED很难修的

网友:
不错,我这儿也有一张屏,有空看看

网友:
我有张有图象无背光屏,还有张一模一样的碎屏,背光亮。我把碎屏上的升压ic换到有图的屏上,不亮。再把升压二极管换上还不亮。再把升压电容换上仍不亮。开起信号正常。

网友:
还是一样供电 地  加开启信号

网友A:
LED的电路还没有修到坏的,只是有过屏线松的,有屏坏的,这个电路一般不容易坏,没有什么高压。

网友:
能图文并茂就好了!

网友:
目前LED的修的很少,显示器的就多了板子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的电路还没有修到坏的,只是有过屏线松的,有屏坏的,这个电路一般不容易坏,没有什么高压。

LED多了个升压电路。 这个是LED比较常见的故障!! 30V 不知道算不算高压!!

网友B:
有点 深奥.我只知道高压坏了换高压或改高压

网友C:
30针的定义有谁知道啊,我这里的是30针的,有图像,灯不亮啊,屏线,屏都换过,就是不亮联想V350的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 深奥.我只知道高压坏了换高压或改高压

兄弟,这个是LED屏, 他上面只有升压电路。 而且一般都是和屏电路在一块板子上。。 改高压板难度有点大吧。。 一般LCD的,改高压板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针的定义有谁知道啊,我这里的是30针的,有图像,灯不亮啊,屏线,屏都换过,就是不亮联想V350的本

屏型号。 有型号直接百度 下载屏的PDF, 就可以了!

网友:
总结的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