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非常诡异的板子...

楼主(2012-08-23):
一块478的杂版小板,故障不上电,一般这样的板子不值得修,但本菜鸟技术一般,就当拿来练练手.
插上ATX电源,按开关没反应,测5VSB,居然只有1.4V,绿线1.3V,PCI A14 0.9V,还以为电源坏了,换了几个还是一样.
然后,测了ATX的各脚对地,5VSB-248,PSON-600,3.3V-55,5V-55,12V-500,又找了一块类似的可以正常开机的板子测了,差不多的.随后简单的跑了下待机电路,发现跑电路的时候能听到很小的兹兹声,推测可能是主板上的喇叭发出来的,除此之外再没发现其它可疑的地方.
至此,菜鸟招数用尽,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
不过,你招数好像不多啊

网友:
不然怎么能叫菜鸟

网友:
测下1117,南桥,网卡,时钟,声卡是否短路了。

网友:
有网卡的话看下网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卡短路怎么测?还是直接拆网卡?

网卡发烫就是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发烫就是坏了

待机5分钟左右,全摸了一遍,没一个发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待机5分钟左右,全摸了一遍,没一个发烫的

待机你摸得出我就服了你了。。。绿线跟黑线衔接。。用镊子。强行上电、。。再摸摸IO。网卡。。桥附近的三极管。。

网友C:
拆1117 网卡 声卡 拆了那个电压正常就是那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你摸得出我就服了你了。。。绿线跟黑线衔接。。用镊子。强行上电、。。再摸摸IO。网卡。。桥附近的三 ...

之前就试过了,强行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1117 网卡 声卡 拆了那个电压正常就是那个坏

好的,谢谢

网友A:
好了记得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记得回复一下

没问题,不过本菜鸟还是学习阶段,工具都没弄齐,可能要点时间,呵呵

网友D:
是不是3V和5V短路了看你那情况好像是3  5V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强行不能上电多半短路 检查12v 5v 3.3v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E:
打下PCI A14脚的对地阻值看下有没有为零 为零的话就先拆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3V和5V短路了看你那情况好像是3  5V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了? 那这个要怎么测,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下PCI A14脚的对地阻值看下有没有为零 为零的话就先拆网卡

A14 对地 80

网友:
俺是菜鸟 留个脚印 吸收经验 希望能修好~

网友:
风枪今天才到的货,第一时间来解决这问题,先拆的1117,1117本来是好的,被我吹坏了.
再来拆网卡芯片,一拆就好了.......

网友:
另外问一下,怎么判断网卡是坏了还是只是短路并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