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打不上网卡驱动怎么办

楼主(2012-08-23):
有一华硕主板网卡驱动打不上    网卡芯片我也换了新的  但是故障依旧  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你头像是啥呢。看起来像某动漫。。。你进去BIOS设置一下吧。

网友:
于网卡没关糸,

网友:
跟设置没关系的  驱动打不上

网友:
刷bios然后查引脚定义。工作条件没满足。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BIOS以前刷过了

网友:
找个usb 的网卡                        然后在用驱动精灵 试试  能不能 找出来                  不能的话   就可能 是板子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人家就要集成的网卡  是做市场里生意的  他们都把钱给收了 草 必须要集成的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能认到网卡 但是驱动死活打不上去

网友:
哦,重装系统试试,有些换了芯片,要重装系统才能打上驱动

网友:
已经在装系统了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但是就怕不管

网友:
插个独立的网卡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