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2G 温度超高 求高手指点 谢谢

楼主(2012-08-23):
我的宏基4552G本本 温度超高 一看电影 显卡和CPU温度就差不多90° 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我拆出来弄过 硅脂换了 是我没换的好呢 还是会有其他原因?求高手指点 O(∩_∩)O谢谢!!!
cpu
显卡

网友:
如果你的风扇正常转,可以改成长转,加大马力效果显著,不过解决不了彻底问题,还是检查一下散热片吧,看看导热管如何,是不是不传热了

网友:
土多了把 要补就是没有接触上

网友:
dkh 呼过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