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CPU供电芯片

楼主(2012-08-23):
判断他的好坏都有那些方法,他的供电脚是那几脚分别是几V,他的时钟怎么测

网友:
这个应该有图纸吧,下个图纸看看不就好了

网友:
就是有图纸,可看不懂啊!

网友:
仔细看图纸啊,这个不难啊

网友:
主供电  PG   开启

网友:
图纸对于不会看的人来说是很难得

网友:
我知道这是通病,这个月我已经修两台这样的机器了,都是CPU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那你直接换呗,反正都知道是通病了

网友:
只是想把问题搞明白,不想糊里糊涂的修机器

网友:
连最基本的图纸都不会看?那也能修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