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L主板每次开机都掉电之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2-08-23):
一块昂达945GCL主板不不跑码打对地阻值发现3.3V只有80欧姆,检查主板准备干网卡时发现声卡芯片动过于是先检测声卡旁边的贴片电容阻值发现短路为0欧姆,摘下声卡芯片后测电容阻值正常,打3.3V阻值也恢复正常,装上CPU 内存,诊断卡通电正常跑马可以点亮,之后装回主机箱加个PCI扩展声卡打好驱动使用正常后关机,之后每次开机都先掉电之后自动重启,重启之后提示要按F1,时间保存不了{电池电压正常3.3V}其它一切使用正常,每次开机掉电什么原因啊?

网友:
查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