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跑 07 然后重启不显影

楼主(2012-08-23):
跑过c1 了,然后 走 c3  然后就07  就停止了, 然后又重启在继续跑,c1,c3   07,什么原因?? 内存没问题,   1代内存, 1代内存的电压是多少??  我测量是2.58V,    电压正常吗?  怎么维修啊?? 怎么维修啊??

网友:
2.58V可以的,

网友:
电压正常可以试试刷BIOS先

网友:
是不是8712的IO呀,如果是的话你可以换一个试下

网友:
负载电压有没有           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