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L945GC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2-08-23):
盈通945代码跑EO,无内存供电,FP6321有供电无输出,fp6137c有供电无输出,没思路了,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有可能是是哪的问题,谢了

网友:
你可以把那两个芯片换掉试试看。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症状

网友:
场管有无输入电压,有无控制电压,电源针脚有无电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场管输入和控制电压正常,输出无电压,测场管到内存之间的线路与元件,看是否正常。如果电源脚供电异常或无供电,测电源脚的阻值,如果正常,换电源,阻值不正常,测电源脚到内存之间的线路个元件。

网友:
我换了一个t04贴片三极管现在有供电了1.9v,也不知道算不算正常,关键就是还不亮,检测卡走到D1复位灯就亮了,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2012-12-02):
帮我看看cpu管理那个r624电阻是多少、O(∩_∩)O谢谢

网友:
看看控制电压来没有来  要是没来理线路  看看控制电压到了那点  一般是一个8脚芯片控制的

网友(2013-08-28):
今偶也遇到与楼主说的问题板子 换过不好使  换过i/o 芯片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