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星T220触摸开关及按键改成普通按键板

楼主(2012-08-23):
接三星T220显示器,被客户摔坏了A面板及按键板给扔了,拿到我这里维修,屏已测试好的,由于没有按键板和触摸开关,无法测试驱动板,求救如何将三星T220触摸开关及按键改成普通按键板?三星电源板开关接口是5针的,分别是3.3V  LED KEY1  KEY2  GND。

网友:
按键板的功能需要程序支持。你不想改驱动板,就无法改按键板。

网友:
可能你只能通过一个办法改成只能开机和关机的啦!其他功能就没办法,我改过!

网友:
你试着将KEY1或者KEY2改成开关机键看看,其中一个就能开机关机的!

网友:
我也试过,换通用驱动板想保留触摸板,但是没改成功。讨论里有个很详细的帖子是说如何改成按键板的《 三星触摸按键的机器改通用驱动板一例》,你试验看,成功了就让人家分享分享

网友:
找个普通按键板直接飞线了

网友:
是的,不换驱动板,这个按键还真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