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led液晶的背光控制信号来自哪里?

楼主(2012-08-23):
手头有一个V350笔记本,屏的右侧图像乱跳,重新插拔屏线后,屏能显示,就是背光不亮,换新的屏线,新屏都是背光不亮,不知道是主板哪里出了问题,屏线的针脚定义不知道,我想知道控制信号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先谢谢师傅们了   这个屏线是30针的,不知道定义啊

网友:
查查背光供电电压有没有呀!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是显卡或者北桥发出的    亮度调节是EC发出的!

网友:
也有些 开启信号是从EC发出的

网友:
看看图纸不就行了嘛,不看图纸怎么修本子啊

网友:
找个图纸瞅瞅不就好了吗,,,懒的话就在高压上量,供电开启调节,你暗应该是开启没有吧..或者你高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