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救命啊 来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23):
一台联想台式机 主板是RS780L+ SB750芯片组的 M3A760M CPU是AMD140 故障现象是一玩游戏就卡机 极品飞车7算老游戏了吧 魔兽争霸啊这些赛扬都流程的游戏在这机器就是卡 显卡我都换了好几个中高端了 排除显卡问题 这个卡是一进游戏后 偶尔卡 一卡就10-30秒左右 完全卡死 什么都没反应 恢复后又流畅了 现在不好确定是主板坏了还是cpu有问题 手上amd的U没多的 IU倒是一大把 郁闷了 难道amd就这水平?玩小游戏都卡?跑3dmark06都没问题 跑完都不卡 但是游戏统统卡 郁闷了 这咋个修呢

网友:
一兄弟的机器 哎 不想修啊 可是他没条件换 又是个游戏迷 系统装了N个 各种版本包括WIN7 补丁打齐了的 包括DX 现在就是游戏就卡 不游戏 随便什么都没事 卡的时候打开任务管理器没发现cpu占用变高 都正常的

网友:
顶起来哦 各位高手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难道AMD140+ 2G DDR3+760G主板就这水平?

网友:
应该是桥的缘故咯。。玩游戏发热自然大。热量过大自然也卡。。。去处理下散热

网友:
不行去换二手板也不比它差

网友:
这样的,我遇到过真是CPU挂了,你换个试试吧,不过不是这种板子

网友:
回楼上 不过这主板跑3dmark都没事呢 游戏是一起动就会卡 硬盘换过全新的 HDtune也测试过传输速度 都正常 南桥温度正常 不高!郁闷了 找不到问题啊

网友:
准备试试集显了 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给显卡供电不足引起的?试试集显会不会

网友:
先换一个 cpu试试

网友:
回楼上 AMD的U偶这没多的 英特尔的倒是一大把 478 775 1155 1156 1366都一堆 唯独没amd的 主要是本地amd几乎没市场

网友(点评):
楼主威武啊,1155 1156 1366一大把,牛C啊

网友:
所以不好判断啊 联想这机器也是算低端了……

网友:
硬盘换了 电源换了 内存换了 显卡换了 集显也卡 只有U和主板没换 看来2选一的故障了 干脆去淘块2手开核主板试试 顺便试试140能不能开

网友:
呵呵 没什么威武不威武的 自己边修机器边装机卖 一般英特尔的都有一部分存货 反正是中低端的 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