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没电压 管子是5303A 但是没这个管子 请问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替

楼主(2012-08-23):
显存没电压  管子是5303A 但是没这个管子 请问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替

网友:
主板上的供电管都可以

网友:
7120   9214 都可以???、、、

网友:
这种MOS管,随便找个料板,看一下极型一样就可以代用了。

网友:
人家在保的显卡我怕换上去没用人家在拿去就不保了

网友:
75t02.85t02.86t02

网友:
随便一个MOS管都能用

网友:
哥哥们啊 是八角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