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1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2-08-23):
飞利浦190E1不定时黑屏,黑屏时量电源板无5V 12V输出。指示灯不亮。驱动板的程序也刷了。TL431,光耦,对管满板子的电容都换了,灯管也没问题。故障还是依旧,不定时的黑屏·······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听起来好复杂!是不是按键板问题,把它拆开试试?

网友:
换电源板吧

网友:
和驱动板没关系,主查高压板部分,与12V,5V输出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性能不良

这个还没换过,换下试试

网友:
这个也比较麻烦,实在查不出,叫客户换板吧,原装板现在也便宜,或改个板,花太长时间的话,没意思划不来

网友:
以前修过这款显示器,驱动板,电源板换了都不行,后来发现是上灯管空焊,加焊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
换灯管和线

网友:
摸摸看哪个东东烫不烫     上次一个是12V管子用一会就超烫的

网友:
我比较同意灯管的问题

网友:
此故障多长时间出一回要是时间短的话可以断开屏线断开高压断开灯管反复试先将问题隔离到部件上再具体排除。

网友:
LZ走了好多 弯路,黑屏时电源既然没输出了,还换驱动板和按键板干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没换过,换下试试

请问下你还记得这个板子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吗,我有一台板子芯片炸了,看不见型号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板有问题,不行换个通用板先测试一下

网友:
感觉 还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飞个5V,12V过去

网友:
是电源板问题吧!再测试下灯管.看清问题所在才得心应手.

网友:
一般飞利浦黑屏的问题大多数都是高压板.飞利浦也就高压板, 老点的就开关有问题.
楼主我怎么感觉的说的稀里糊涂的, 你是把板跟屏幕阁起来量电压的?
可以改个高压,或则外接个高压试试.

网友:
既然5V和12V都没输出了,这部明摆着是电源板的问题了吗?如果是刚开始不会,用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估计是跟温度有关,看看哪里温度高了。

网友:
同意改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