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师傅帮忙看看

楼主(2012-08-23):
哪位师傅帮看看   换完电源板就这样了   还要换驱动板吗

回各位师傅   现在屏线也换了  分辨率  刷新率  都调了   感觉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还换了个电脑试了下   手里有两个通用驱动板点不亮这个屏   郁闷

网友:
主板的分辨率调好没?
颜色质量看一下是不是32位

网友A:
换根VGA线看看..

网友:
2楼说得对 你这个看着像 颜色质量没调到32位

网友:
跟显卡驱动有点关系吧!

网友:
像是色彩位没调好

网友:
感觉像你显卡没装驱动,,

网友:
屏线也该检查下,还有不是32位的也有可能

网友:
屏线虚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将分辨率跳到32位

网友:
那你换个屏试下

网友:
既然你都换的差不多了,那就排除法吗?在辛苦点换块屏试试

网友:
从偶遇到 的情况看大部分是软件引起的,也不排除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点评):
太有可能了

网友:
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重新刷下MCU试试

网友:
看看显示器菜单有没有花,基本上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若调出的菜单颜色也不正常,就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这好象是16位的.

网友:
貌似显卡驱动没有安装一样

网友:
从主机上拔掉信号线看看显示器显示的字是怎样的,我觉得好像是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是雷击的 换了电源板其他的没动过”
换块驱动板试吧,还有屏也有可能的

网友:
你这个似乎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吧?

网友:
刷程序试试。。。还有就是你电源板那滤波电容

网友:
如果不是电脑主机显卡设置的问题,就是液晶驱动板上程序的问题。

网友:
鉴定完毕是屏接口问题,换屏线不行加焊屏驱,和电源,驱动板没关系

网友:
试试显示器调节菜单花不。如果花了,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雷击的话,有可能驱动板里面的程序损坏了,还有就是屏线,用酒精洗下试试,或换根新的试试

网友:
貌似软件问题

网友:
你能重启下主机吗 感觉跟显卡驱动停止工作了样

网友:
先想办法把问题区分开,到底是屏的故障还是屏以外的故障,屏线、接口、驱动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屏以外的故障就好说了,如果故障在屏上那就难修了

网友:
我感觉是屏线的问题,还有就是VGA线了。

网友:
这么多师傅都没人知道这问题吗 这么简单的 都一天混的是吧
赶紧换主板 浪费时间...
今天就一个飞利浦19的 同行拿过来的 接上后上半部分背光闪 拆机一看 二修的 电源板大电容被换过 一脚还掉了 果断换好大电容后 开机一亮即灭
测灯管 好的 那就是高压了 搞了半天没效果 浪费时间......
果断改板....
开机...
妈呀!!!
LOGO处就是花的 全是细细的竖线 进系统 和LZ的一模一样
那现在会是驱动程序问题吗 NO !!
果断换驱动板 改线 ................
OK!!!

网友:
什么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显卡 软件 ..... 都有病呀
LZ是干维修的 不可能跑到别人家测去吧 测显示器的机子难道LZ不知道好坏吗
唉 气死我了都

网友:
屏线和颜色质量调一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想赚点分啊 排除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根VGA线看看..
同意 ,换一跟线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下

网友:
换屏的主控芯片吧。

网友:
我也与台清华紫光15寸的,用着用着变这样了,没他的驱动胡乱刷了个RTD2033V的驱动后黑屏,更换驱动板好了

网友:
是什么屏,这故障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你可以另换通用驱动板试。 故障是液晶屏驱动IC 比如AS15-F..坏掉了,直接换新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确定你主机没问题,那就换个驱动板吧
同意楼主:
5.0
diaoxm
同意楼主:

网友:
换通用板测一下好了就不用说了,还这样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也可能是屏的问题,我有一张屏也是这样的,花屏,与别的都没关系 就是屏本身问题,我感觉应该是屏上程序出问题了,但不知道怎么刷写

网友:
雷击的有可能连屏芯片都有问题,可以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