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滴电脑小毛病不好找,

楼主(2012-08-23):
故障现象是刚开机半小时左右好着呢,后只要上网,只要有一个页面卡住了老运行,鼠标能动,但点不开桌面上任何程序,点开始里只有重起,或者关机是起作用得,用组合三建能关程序,但关后鼠标点桌面上图标也不起作用,怀凝主板,U,内存条,分别网购反复换了,还是老样子,看来下一步就要考虑,硬盘,电源,网线了。自己玩玩自己滴电脑,两三年后变成两台了,电源,硬盘,也已经网购了,过几天就到,我相信一定会找到真正滴故障原因滴。有知道滴原因滴朋友,拜师学习了帮忙给分析下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系统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做系统试试

网友:
干嘛浪费那么多钱去换其他配件。。就一块板的缘故。。主板换了百分百好。、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是系统问题,装个纯净的试试看。应该可以好。

网友:
会不会发热了

网友:
台式机呀

网友:
软件的问题,之前我哥的电脑能进到桌面,能打开程序,但是点关闭按钮之后就没有反应了,重启,直接按下电源开关关机都无效,用win+R打开CMD用shutdown -s -t 03关机之后就好了,一直不解,按理说直接用电源键非法关机的话,开机会自动修复程序,但是无效,你也可以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
网购一台一模一样的挨个换,还怕找不到问题,切

网友B:
你那儿的网速怎么样,网速慢的话会卡,显卡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吧

高手 在这里呀,高手在这里!!!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新手呀,先重做个系统试试呀,买什么件呀?????

网友:
bios重新写入个程序试下,不行就是主板,      再或者是你硬盘中毒

网友:
80%是系统问题,重装一下,不行就扫描一下硬盘看看!

网友:
硬盘格了,换个新系统不就好了,我见过很多这样的,都是盘没格干净

网友:
操作系统中毒了,你换了硬盘作了干净的系统一定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购一台一模一样的挨个换,还怕找不到问题,切

基本上就是哪样滴,很高兴现在我已经有了两台同样配置滴电脑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儿的网速怎么样,网速慢的话会卡,显卡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有滴4M滴网,经常测网速是没问题滴

网友:
没有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IE假死了?那装一个系统不就行了吧

网友C:
拔掉667那根内存,留着800那根2G的就可以了,兼容性问题

网友:
什么叫IE假死了,应当不会是系统吧,我经常更新,再说我U盘滴系统经常给其它人装也是用滴这个电脑城滴,没听人家说有问题,主要是我滴这个系统在本机上重新装了有三个月左右,我电脑上有几个个人程序,现在还不想重装,我决定先换电源试试,等我滴好消息吧,朋友们

网友(点评):
不知道什么逻辑,系统这个首先考虑的软件原因都不去验证就乱换一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掉667那根内存,留着800那根2G的就可以了,兼容性问题

试过了,也是一样,谢谢朋友

网友:
硬盘有坏道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先扫硬盘。。。。再做系统。。。估计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系统换了吗?

网友:
这是中毒了吧

网友:
如果硬盘没坏道的话,应该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D:
应该先简单后复杂,安装其他版本的浏览器,多装几个版本的系统试下,个人不认同网购那么多配件

网友:
谢谢朋友们参与,不过这么多人没人分析正确,我现在换了个电源用了两小时了,如同新机,问题解决了,明天再把这个引起此故障滴电源拆开研究研究。总结,电源滴问题是影响我的机子IE假死滴根本原因。当然引起假死滴原因有多种。但是我这机引起滴原因就是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先简单后复杂,安装其他版本的浏览器,多装几个版本的系统试下,个人不认同网购那么多配件

其实自己网购了只有U和主板,其它滴不好意思说,都是从公司带回来滴,兴趣修下自己滴电脑,其实修电脑没啥前途,公司滴机子,过保后,电脑公司滴恨不得早点坏,换新滴,单位滴同事也是一样想用新滴,真正维修滴很少。自己只是从垃圾中捡了几个自己认为有用滴东西,废物利用呢。我想全国滴情况可能都差不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自己网购了只有U和主板,其它滴不好意思说,都是从公司带回来滴,兴趣修下自己滴电脑,其实修电脑没啥 ...

哪个公司的,可以做你公司的硬件维护不?

网友F:
硬盘用了几年了?感觉想硬盘有坏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硬盘用了几年了?感觉想硬盘有坏道。

用了三年了,不过我还真滴没处理过硬盘,能教下处理得方法吗。不过我这个电脑IE假死已经证明了是电源滴问题,准备也要把电源修好,看看到底是哪种电源带负载差,或者是电源其它问题,维修兴趣呢

网友:
弄个纯净版的试试啊

网友:
装个系统吗.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把系统做一下,再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说一下我的~~~前几天新装的电脑,用的是我以前的硬盘,无论怎么做系统,换了三个系统,就是不行,问题跟楼主的一样~~总是卡屏,后来换了新硬盘  就好了~~~,现在用了几天了,在没有出现过卡屏现象。

网友:
系统先换一下哈!

网友:
可能是其中哪个原因:1,机器进病毒了。2,系统问题。3,硬盘有坏道

网友:
系统,驱动重装!!

网友:
重新做系统没有啊,先软后硬哦

网友:
那换过了的。剩下的就是硬盘显卡。先用mHDD扫一下硬盘。再用3D跑一下显卡。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看黄网多了吧 中毒了 还有另外的原因 硬盘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了三年了,不过我还真滴没处理过硬盘,能教下处理得方法吗。不过我这个电脑IE假死已经证明了是电源滴问 ...

有个软件专门查坏道的,但是你排查到电源的问题,那就捣鼓电源吧!电源维修挺复杂的。

网友:
  一个个换过去啊  硬盘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360里面可以解决!我当初也是这样,结果被干掉了。要是干不掉,你换个系统吧!!硬件的概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