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刷bio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8-23):
一块技嘉945的台式机主板  要刷bios  主板现在不能启动  想用编程器刷新bios  但在官网上下载下来的bios更新程序是个exe可执行文件   执行后  解压为三个文件  一个exe文件  一个批处理文件  一个.FI的文件 ,请问这种情况 用编程器怎么刷bios   各位大虾  指点一下  急!!!!!

网友:
你下的BIOS文件不对吧!BIOS文件应该是BIN文件啊!

网友:
哦,我刚才从技嘉官网下了个BIOS看了一下,确实是F6文件,你就刷那个F6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技嘉都是以F1什么的作为BIOS文件扩展名,刷写它就是了。

网友:
查看一下你的编程器,只要是能刷.FI的文件就可以,

网友:
哦  谢谢各位了  我试试